求助三菱FX系列CC-LINK设置

楼主(2017-03-27):
我现在使用的是FX3U-16CCL-M的模块,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图片中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或者哪位大侠有FX3U-16CCL的手册,提供下!感谢!
三菱官网下载不了!

网友A:
灰色那部分是不可以设置的,如果选择Q等中大型的PLC,那部分可以通过软件设置。
FX的通讯数据刷新需要通过程序读取缓冲区。

网友B:
FX的只能设置一下参数,数据传输要通过程序来写

网友C:
FX3U_16CCL通过程序初始化模块参数

网友B:
程序中再使用FROM TO指令进行读写数据

网友D:
回复 楼主:
资料太大了 没法下载
我给你云盘链接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啊,398434602@qq.com,多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已经发送

网友E(2018-05-21):
ABB 的378板与FX3U-16CC-M是怎么设置的呀。斑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