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有前辈能帮忙解释下各个端子都怎么用吗?
①M11-M15说明书解释说与24V、DCM构成输入,我要做外围接线的时候想实现按钮点动控制的话,是不是还需要有24V电  源供电,还是变频器自带24V电源?
还有这个开关量输入我直接点动按钮启动就能实现自锁?还是需要额外加继电器实现自锁?
②10V 、VI、CI模拟量输入后面的0~10V,4~20mA应该怎么理解?也是需要外加相应的电源吗?
③集电极开路输出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需要外加10V电源才能工作吗?
④ACM、AM模拟量输出一般怎么用,需要外加10V电源吗?我如果需要外接转速表是不是直接接在这两个端子?
⑤TA、TB、TC继电器输出端子一般接什么负载?
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A:
这是台达的变频器的吗。可以控制不同功能端,根据生产需求来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及端子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田的,现在变频器是固定在防爆电气柜里的,由于柜子打开不方便,想外引一部分单独做一个防爆控制箱,实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调速,以及频率显示功能,不知道怎么接端子

网友B:
①是变频器自带24V电源
开关量输入我直接点动按钮启动就能实现自锁?还是需要额外加继电器实现自锁
一般情况需要在外部自所

②10V 、VI、CI模拟量输入后面的0~10V,4~20mA应该怎么理解?也是需要外加相应的电源吗?
直接可以用内部电源,图中就是用的内部电源,当然也可以使用外部电源,用外部电源时,用AI或者CI共用点ACM

③集电极开路输出一般用在什么地方,需要外加10V电源才能工作吗?
当输出继电器不够用时,可以用,无须外加10V电源。

④ACM、AM模拟量输出一般怎么用,需要外加10V电源吗?我如果需要外接转速表是不是直接接在这两个端子?
无须外10V,可以使用该端子驱动转速表。

⑤TA、TB、TC继电器输出端子一般接什么负载?
可以驱动小型继电器,如果你接接触器,也可以,当然寿命不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

网友C:
变频器电动应该没反应

网友D:
外部点动控制启停 要设置启停方式为3线制,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金田的,现在变频器是固定在防爆电气柜里的,由于柜子打开不方便,想外引一部分单独做一个防爆控制箱,实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调速,以及频率显示功能,不知道怎么接端子

把控制面板接到外面就可以了

网友F:
还是要多看变频器的手册,有条件再参考别人家的柜子是怎么接线走线的,相信楼主很快就理解了,而且绝大多数变频器接线模式都是差不多的。。。。想当初自己刚接触变频器时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C:
可以接小继电器或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