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欧姆龙cp1e

楼主(2017-03-27):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e,驱动器和电机都是松下的。编写一个sped指令。不知道为什么电机不动,也没有脉冲。

网友A:
请问你接线是否正确程序是不正确发的脉冲指令是否正确

网友B:
指令一般不会错。接线问题比较多

网友C:
先确认好接线~再搞程序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可能是接线问题。

楼主:
后来问题找到了,一个接地端n24没有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