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原有程序工程上增加了45个变量,如果在WinCC上增加的话太麻烦·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网友A:
45个变量?也就是45个信号对吧,是现场新增的IO信号对吧。
S7-300肯定需要增加扩展模块,新增点数进行处理信号的,然后WINCC组态软件上也要重新编制组态画面,新增采集的变量画面。

所以,一个电气控制系统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快捷的办法,这也不多吧,一天肯定编完了

网友C:
如果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了变量可以引用的方式,那么wincc就不用再起变量了。

网友D:
45个变量不多啊,加就加吧

网友E:
这么一点确实不多。。你之前的项目是集成在Step7里面的话还好弄点,要不还是手动添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