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关键词:机械设备,联网监控,IO数据,实时数据库

一、概述

  企业设备较多,所有设备独立运行,公司无法通过计算机及时了解所有设备的运行和生产情况,对设备工艺参数设定需要专门技术人员到现场设定,效率较低。如设备出现故障,现场人员要通知技术人员到现场查看,维护与管理很不方便,故障和维修情况没有形成有效的记录,技术人员很难查找和解决问题。根据这一情况,紫金桥提出设备联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此系统可实时了解现场设备信息,在计算机上对生产进行分配,通过故障信息了解设备故障原因,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可提高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

二、系统框架结构

  设备联网监控系统通过计算机采集IO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形成各类报表、图表等。并且可以通过网上发布在网上浏览各类数据。系统结构图如下:

  数据采集服务器主要完成与设备的通讯,读出数据和接受紫金桥服务器的指令并下发。采集服务器根据现场设备的多少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的前提下进行配置。采集服务器采到的设备数据,通过网络TCP/IP方式提供给紫金桥企业实时数据库系统,紫金桥企业实时数据库负责数据的管理、存储、发布、接受客户端的指令并下发给数据采集服务器。企业的各级职能部分可以通过IE或都安装客户端软件的方式操作或都管理相应的设备,并可以得到相应的数据,并可形成报表、分析曲线、实时曲线、历史曲线,可对历史数据进行查询、统计等,并可以把结果导入到EXCEL、关系型数据。此系统不仅可以完成以上的功能,而且可扩展性比较强,对以后设备的增加留有接口,如今后企业要想上ERP、MES等系统,该系统都可能与它们无缝联接。

三、系统功能描述:

  1.生产参数和过程数据实时监控

  实时窗口显示每台设备生产参数和生产过程数据。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计算机实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发现生产的异常情况。

  2.曲线分析

  通过曲线对关心的重要数据进行显示,形象的看出数据运行的轨迹,了解设备运行情况,并可通过历史曲线功能查看历史数据,便于技术人员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全理的调整生产参数。

  3.生产参数配方和限值管理

  具有相关权限的人员,可对生产参数通过配方功能管理,参数设置超限提示,配方可保存。下次生产时直接调用配方,并对配方具有修改、删除和增加的功能。  并将正确的配方下置给设备,设备按照下置的控制参数运行,保证生产参数的正确性,合理性。

4.对生产参数和过程数据记录

  对生产参数和过程数据记录历史存储,通过报表的方式展现和查询,并可导出EXCEL中分析。过程数据可通过曲线实时查看和历史追溯,通过曲线对关心的数据进行显示,形象的看出过程数据运行的轨迹,了解设备运行情况,便于技术人员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合理的调整运行参数。

  5.生产过程数据报警限值管理和报警管理

  具有相关权限的人,可对生产过程数据报警限值修改和报警使能管理。设备的各个工步不良警戒线设定和调整、超出不良警戒线时通过声音或文字报警,警报的发生、确认和恢复记录。可以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异常进行预先甄别和预报,提高产品质量。同时还具有报警记录查询功能,可查询以前报警情况,便于设备的维护。

6.辅材使用和更换管理

  记录设备生产所用辅材的使用情况,可以查询,便于合理的使用辅材,在不影响产品合理率的情况下把每种辅材的使用次数达到极限,降低生产成本。具有相关权限的人员可对每种辅材预使用次数进行设置和修改,到达使用次数弹出提示更换(可选更换和继续使用)或人为提前更换。对每种辅材的使用次数、更换时间和每台设备辅材使用量生成统计查询报表,报表可以打印保存和导入EXCEL中。

  设备故障管理(可查询)

7.设备故障报警

以声音或文字提醒。同时与设备通讯是否正常、网络是否正常显示,便于即使发现问题。记录设备故障发生、确认、恢复的时间,具有查询的功能。

  8.安全权限管理

  本系统具有用户管理机制,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安全权限,只有授权用户才能访问授权的数据和画面,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不同的用户具有不同的权限,只有具有相关权限的用户才能进行相关的操作。

  用户的登陆和权限介绍如下:

  点击系统菜单“登陆”后会显示如下图对话框

点击“注销”按钮后,对话框变为下图

选择相应得用户名,输入正确的密码,点击登陆,就可以通过系统菜单进入相应的界面进行相关的操作。如果不输入密码直接点击“退出”按钮,便退出该用户。

9.维修记录管理

相当于为每台设备建了一个病历档案,可了解设备的故障和维修情况。对设备的故障维修记录归档,以便故障情况查询和同样问题的快速处理。

10.设备正常运行时间统计

设备累计运行时间统计,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

11.检修计划管理

   对每台设备建立检修计划,到期自动提醒,当天需检修的设备,已完或未完成检修设备,同时对需要临修设备的提醒,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故障率。

12.数据报表

材料报表记录设备生产所用辅材的使用情况,技术人员可以查询,便于合理的使用辅材,在不影响产品合理率的情况下把每种辅材的使用次数达到极限,降低生产成本.报表可以打印保存.

   历史报表对一些重要参数以报表的方式查询显示,可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来查询一段时间的数据运行情况,直观的分析设置参数信息,并可打印保存和导入EXCEL中分析。

12. 网络结构

  服务器/客户端模式

  对于公司的一些重要部门采用C/S模式

  采用纯客户端方式,客户端无须组态

  启动后自动和服务器同步

  历史数据缓存功能加快历史访问速度

  画面第一次下载后,每次比较只下载更新过的图片或数据,降低网络负荷

  Web发布和IE浏览

  采用紫金桥企业实时据库自带的WEB服务器可以轻松构建B/S结构的网络监控查询子系统

  用户不用安装任何程序即可在任意一台机器通过IE浏览器访问画面

  在有授权许可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通过Internet访问监控画面 。

  四、总结

  本系统提供了企业自动化水平,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故障率。

网友A:
独立运行的设备,如何实现其信息采集(采集哪些方面的信息);或者说,需具有一定的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具体想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