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组态出现了问题,现在基本定位是由于四个数据定义的问题,想删除掉,重新定义连接。在界面将此四个数据连接的元件删掉后,删除时还是提示“工程中仍有连接无法删除”,可是我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此数据的连接了。请问怎么样才能在工程中找到有关数据的全部数据连接。

网友A:
重新安装下驱动看怎么样或者重新驱动安装软件,重新安装和删除然后重新建立数据库

网友B:
如果是四个数据连接的元件全部删除了,再下载模拟一次就可以删除四个数据定义,试试吧。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留着它们,再添加四个变量就可以了,PLC里改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我找到原因了,原来在“设备编辑窗口”中也有以上四个数据定义,更要命的是,这个窗口定义的同样得四个数据是“只读”,实时数据库中要删除的这四个同样数据定义的是“读写”。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不知道哪个环节弄错了,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D:
mcgs这个确实需要连接的地方都去掉了才能删除数据库的变量。

网友E: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W,在弹出的对象使用索引里面查找你删不掉的数据对象,可以看到此数据对象在哪里还有连接。-不要问我我是谁,我的名字叫雷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F(2022-02-18):
回复 楼主:
工具-使用计数检查,再次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