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文字符转换

楼主(2017-03-28):
各位大神们,请问西门子wincc能将PLC发送过来的ASCLL码转换成中文字符显示吗?

网友A:
这个可以吗?

网友B:
看指令和中文手册看怎么转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们,请问西门子wincc能将PLC发送过来的ASCLL码转换成中文字符显示吗?

ASC有中文字符吗?

网友D:
你是要把传过来的比如41转换为A,还是要输出65,还是把597d转换为汉字"好"?

网友E:
西门子300的plc可以,wincc写进plc汉字,读出后还是汉字,没试过其它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汉字在PLC转换成ASCLL码,ASCLL码传给WINCC,wincc再将ASCLL码转换成汉字显示,因为PLC没法直接传中文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597d转换为汉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那边写汉字,wincc这边也能显示汉字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那边写汉字,wincc这边也能显示汉字吗?
plc那头怎么写,用输入编码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597d转换为汉字"好
比如在DB1.DBW0里放7d59(反序,这个你ascii应该会),你在wincc里定义变量,比如v1,类型16位文本,把地址指向db1.dbw0.
然后在画面里,加静态文本显示,在属性-字体-文本-动态,选变量v1.然后,运行,就会显示汉字了.
wincc支持汉字,如果你用英语windows,在windows语言里添加汉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中文字符在PLC这边转成ASCLL码,再发送给WINCC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文字符在PLC这边转成ASCLL码,再发送给WINCC
中文字符你是怎么到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