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7-03-28):
在变频器没有面板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检测那些方面来判断是否已经修好了啊。。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这个需要具体的品牌具体来对待了。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没有面板,有指示灯状态显示是否有故障,是否正常待机。除此之外,他还有上位机的调试软件,可以通过串行COM口,USB口,PN以太网口等连接变频器,在线检查它的问题否。

网友B:
没有好的工具,怎么可以干好活。

网友C:
要根据原来坏什么地方才好判断吧,如果是电源故障,不用面板一样准确。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吧!通电运行一下,才能最终判断知道有没有故障啊!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实际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