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这个ABs做什么用途?和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单元连接,不接ABs相关的连线行吗?

网友A:
呵呵;不接当然可以了,不用这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接当然可以了,不用这条指令;
能说下这个绝对值检出的作用吗?

网友B:
这个是和三菱伺服驱动器连接,用来读取伺服的当前位置,伺服驱动器加电池,做成绝对位置系统,以后断电再通电后可以将伺服的当前位置值读取到PLC中。

网友B:
如果不用伺服绝对系统,那就可以不接线,不用这个指令
绝对系统的好处时,断电再通电后伺服的当前位置能够保存,可以将伺服位置读取到PLC,这样PLC就不需要再做原点回归动作。

楼主:
不用绝对系统,是不是每次都要原点回归

网友B:
不用绝对系统,如果不需要原点进行参考,那可以不用回原点,直接用定位指令也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跟其他品牌的伺服驱动器连接,是不是也可以用的。还是只能与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伺服绝对系统,那就可以不接线,不用这个指令
绝对系统的好处时,断电再通电后伺服的当前位置能够保存,可以将伺服位置读取到PLC,这样PLC就不需要再做原点回归动作。
如果要用绝对指令,并且平时断电不须回原点,是不是就要用ABs了?

网友D:
好像只能跟三菱伺服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像只能跟三菱伺服驱动器
是三菱的PLC和三菱的能加电池做决定系统的驱动器一起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伺服绝对系统,那就可以不接线,不用这个指令
绝对系统的好处时,断电再通电后伺服的当前位置能够保存,可以将伺服位置读取到PLC,这样PLC就不需要再做原点回归动作。
如果要用绝对指令,并且平时断电不须回原点,是不是就要用ABs了?
使用绝对定位指令,最好找下原点,绝对定位指令是需要用原点进行参考的。

网友E:
长见识了,最近也在学校三菱PLC,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