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客户说电脑总是重启,用十几分钟就会重启,后来会变成几分钟就重启。 在家通电试试情况,果然十几分钟后电脑重启了。 首先确定电源,我还了一个普通的ATX电源去试,半个小时甚至一个钟都没重启。 确定了是电源问题, 型号是PWS-563-1H20进口电源。 淘宝上卖一千块钱左右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查得到这个电源)。 扁扁的长长的那种。 原以为是电容问题, 将全部电容更换试机。 结果十几分钟后还是会重启。 这时候我就纠结了, 电源输出正常,带假负载也是正常。 后来我看见这个电源的风扇,竟然是四线的。 两根红黑供电12V,还有一根白色一根蓝色。 我将电源的风扇拆下来通DC12V, 惊讶的是 这么小的风扇。风力好大,电流是0.5A。 这时候我以为风扇是好的,就装回电源里通电。 结果风扇的风力好小, 我就怀疑是给风扇的供电不够, 但是我去测量红黑12V是正常的。 这时候我想到了白线和蓝线, 一根线应该是检测电压,一根应该是检测转速的。 灵机一动,立马断电把风扇的白线和蓝线切断。 只让风扇接红黑供电,再试电源。 这次风力和之前的一样强劲。 后来我把电源放回服务器电脑去带, 这次我试了一个多小时,电脑也没重启。 总结。 现在才知道,是风扇的转速检测坏了,风力转速不够,使风扇不能完全转起来,导致电源散热不良,十几分钟就过热保护了就会重启。。 为了节省本钱, 我没有买新的风扇, 风扇转速检测既然坏了。我就切掉它,等于让风扇一开始就最大转速。一样可以用 哈哈

网友A:
三线风扇没有两线的可靠。

网友B:
思路很启发人,恭喜楼主!

网友C:
楼主经验还是蛮丰富的啊!必须赞一个

网友D:
呵呵,不错。是什么牌子的服务器?是IBM?浪潮?联想?戴尔?
我们的IBM服务器还是双电源热备呢。

网友E:
楼主还是很灵活的
高手!
算是专业的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强,经验丰富。

网友G:
虽然是一个小问题。楼主这技术还是杠杠的啊!

网友H:
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I: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J:
曾经看到过有人这样干过~不过是修电脑的时候

网友K:
对,根本是温度,并不根据速度来判断,所以切断是完全对的,只是对下次其它人修这台电脑会造成困惑

网友L:
干嘛不换一个呢

网友M:
我的笔记本风扇不管冬天夏天一直狂转,我也没管它。。
根据楼主的经验,应该也是检测温度的东西坏了。

网友N:
这个很有用啊  多谢分享

网友O:
很有意义的经验

网友P:
风扇先进了问题也多了啊

网友Q:
楼主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