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选择配电柜,里面有变频器、断路器、继电器等设备,另外这些元器件的连接导线怎么选择?

网友A:
根据所需要的电器元件多少,来决定电柜的大小,根据电器元件功率的大小决定电线的大小,根据公司或者客户要求,选择导线的颜色。

网友B:
首先要做图纸然后根据图纸来见见然后看

网友C:
懒得话可以先用CAD模拟一下摆放位置再选择

网友D:
选择配电柜的话,知道功率不就行了吗?

网友E:
配电柜里面有两种导线需要选择:1、电气控制线路的信号传输导线;2、供应电力能源驱动的传输导线。前者可以随意选择,只要客户对导线的规格不会鸡蛋里挑骨头;后者可以用超大的规格,越大越好,只要老板不限制导线的投资成本。

网友F:
如果客户没有什么要求,你想怎么摆酒怎么摆!

网友G:
重的在下,轻的在上,发热元器件在上。

网友H:
基础的,根据图纸来布局。你把图纸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I:
找个专业的人干这活。

楼主(2017-05-18):
回复 网友H:
AB两点往返运动,A点按键K1后A→B,接近开关控制B点停止,到达B点后,B点按键K2后B→A,接近开关控制A点停止,带有急停开关,中途急停之后,不改变运动状态,按键后恢复之前的运动,变频器控制。
完全没有头绪,也不没有图纸,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H:
回复 楼主:
什么东西在AB之间跑来跑去???·我看了彻底蒙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带小车

网友H:
你是要根据这个条件就来选电气元件吗?
我觉得不现实,一个数据都没有,你怎么选电器元件,怎么配电箱?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所以说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J:
不是电气自动化出身的?

网友K:
把活外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