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28):
昨天帮保全师傅修气泵,换了个压力调整器,开机后每次到了压力停机那个小的针阀就不停地放气,最后干脆把这根小气管给堵了才能保压,这个针阀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空压机的压力控制器,某西的牌子很多见到,也便宜,你把那管堵住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能正常启停。

网友B:
是老式的活塞式的空气压缩机对吧,是几缸的?单缸?三缸?
你的压力开关上的小针阀,是泄放活塞缸到储气罐的铜质连接管道内部的空气压力用的,目的就是让压缩机马达再次启动活塞缸的时候能够轻载启动。
很显然,小针阀不停的漏气,就是储气罐入口的止回阀损坏了,需要拆卸检修。

网友C:
止回阀损坏。
小针阀是卸载用的,保证每次轻载启动。

网友D:
把这根小气管给堵住,有时可以启动有时无法启动。我试过

网友E:
启停压力调整不合适

网友F:
3楼师傅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G:
这个算是安全阀类似功能吧!
气泵压力超过安全整定压力就排掉点!

网友H:
你的单向阀已经漏气,这个主要是关闭开关的同时泄放罐头压力的,
使压缩机在下一次启动罐头时减少阻力。

网友I:
机械式电气压力感应控制开关,用于压力容器系统

网友J:
是空压机里类似三通的止回阀胶垫不行了。

网友K:
楼上说得对

网友L:
原来是减轻启动负载的。

网友M:
看帖学习,原来还有这么个作用
第一次用液压马达,有一个孔不知道什么用,还漏油,直接给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