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00问题

楼主(2017-03-28):
PID控制参数赋值这个工具怎么使用?这个工具有什么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控制参数赋值这个工具怎么使用?这个工具有什么用途?

1、该工具的用途是给现有的程序中的FB41~FB43,SFB41~SFB43这些PID功能块赋予参数。同时也可以对314 IFM的集成控制赋予参数。
2、使用方法是软件中打开项目中PID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块,具体请按软件中的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