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7-03-28):
我用三菱PLC工控板控制步进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转动慢,怎么设置频率都不怎么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新手,不会弄,向各位师傅请教

网友A:
看一下驱动接线,图放大点啊.

网友B:
正传、反转的方向信号有没有接好到步进驱动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1 检查一下脉冲方向信号的电阻,电阻如果串的太大,正转可以,一给反转信号,电流过小,低于驱动器有效电流,电机反转不动。如果驱动器是5V信号,应该串1.2K电阻。
2尝试用CW/CCW控制方式,控制电机正反转,看电机是否正常。
3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是否缺相
 一般都是这些故障,如果都不是,可能是你的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D:
不能换方向,一般是程序没写好,慢有可能是板子频率低

网友E:
三菱PLC工控板?直接用的方向+脉冲?还是脉冲相位?
步进驱动电路你自己做的?4线的?发下驱动电路.
驱动的方向,是靠脉冲相位(单片机和晶体管可以做小功率的)?还是本来有驱动,只要方向开关?如果是相位,发一下程序.
另外,可以加脉冲指示灯.
也许电压不够.

网友F:
方向使能咋样?坏了?

网友G:
呵呵;先问清楚步进驱动的厂家你买到的那个是+脉冲加-脉冲模式,还是脉冲+方向模式,或可以通过DIP开关来切换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步进接收脉冲+方向信号,是否接线错误?

网友I(2017-06-18):
方向问题:

1.检查控制信号模式;
2.检查方向信号及该路驱动器的接口电路(如光耦、电阻常为5v设计,plc常24v,容易烧坏接口电路);

性能问题
1.电机选型ok吗?
2.电流设置是否匹配?
3.电压选择合适吗?
4.以上三个OK,就考虑不同品牌和技术的性能差异了

佛山市顺德区雷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_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