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1.我是一个plc小白
2.最近在看200plc的一些学习资料,其中就看到了图中这一段:
a 两个200plc之间不能用profibus通讯
b 并且cpu集成的通讯口不支持prbus协议,需要扩展EM277模块

3.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场设备,两台cpu226-2dp,之间就是用Profibus通讯,(Profibus dp接头,紫色线)
4.答案我想可能有两种
是这个教程太老,新的cpu已经更新了?

我现场看到的通讯,用的是Profibus线,但是协议是ppi协议?
搞不明白,请各位指教一下

楼主:
Profibus 通讯线只有两根,接3   8针
ppi我记得9个针都要接的。所以不会是Profibus的线,用ppi协议

网友A:
即使挂载了EM277,两台S7-200之间也不会通过profibus dp通讯,因为200不能作为dp 主站。

不要以连接的线来做区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普通电线来做通讯线。

网友B:
可能走的是PPI.或者是MODbus

网友C:
200的不支持prbus协议吧,这个协议只有中高端机才支持

网友D:
S7 200 CPU之间可以用PPI协义用NETR/NETW指令进行数据交换;它不是ProBus网络;Probus主要在300/400CPU;S7 200CPU可以用一个EM277接入DP网络也只能是从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大连德嘉的M02型PLC,加一个以太网模块CP243-iBUS或者是CP243i
就可以实现2个200CPU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

详情可以参考官网www.dl-winbest.cn

广告最忌讳的是不分场合的提出适用性,就像NIKI这个账号在亿万不分场合的发,最后原本要买德嘉编程线的用户全部去买北辰的了,现在德嘉编程线广告彻底不打了,广告不懂脑,吃苦吃到老!

网友G:
你们在用的绝对是p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PPI和Profibus通讯都用相同的两根线,3.8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资料上说不支持,我们很多同事看到紫色线和dp接头,都以为是Profibus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和培训资料上一样,我们好几个200设备,都用紫色线,大家自然而然以为是Profibus

网友H:
引用 楼主:
资料上说不支持,我们很多同事看到紫色线和dp接头,都以为是Profibus
紫色线和DP接头,这也可以走自由口协议、PPI协议、MODBUS RTU协议!用DB9自己焊接的接头、用双脚屏蔽线也可以啊!

网友H:
200PLC加EM277后只能做profibus从站的!小型PLC支持profibus主站的几乎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不,ppi,Profibus,他们的物理接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紫色线和接头,实际是ppi,modbus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看到这个培训资料前,我们好多人都搞混了,看见紫色dp线,就以为是profibus通讯

网友I:
接线和协议不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不,ppi,Profibus,他们的物理接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紫色线和接头,实际是ppi,modbus
紫色电缆、接头这些是通信介质和接口,在这种通信介质和接口上走Modbus协议可以、走PPI协议也可以、走hostlink协议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普及,看懂了。可以拿回去给同事普及。
我们现场的通讯,只是Profibus的媒介和接口而已,内部的协议应该是ppi

楼主:
回复 网友I:
Profibus的外衣,内部其实是ppi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普及,看懂了。可以拿回去给同事普及。
我们现场的通讯,只是Profibus的媒介和接口而已,内部的协议应该是ppi
应该说你们现场的通讯介质和接口更适合profibus通信!

网友J:
楼主看看 现场是不是还有其他CPU和这两台200的通讯呢

网友K:
不能,200PLC只能做DP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这个图可以解释了,PPI,MPI,自由口,prbus的物理层都是RS485。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一个文本显示器,一个smart 1000ie   700ie触摸屏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要纠结于线啦  搞个网线也是可以的吗 难道那就是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L:
也就是说,ppi和profibus协议的接线是一样的,用到3.8针,对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是呀 你要弄清楚什么是借口 什么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