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3-29):
手里有一台三菱J3-100A的配套电机。修好了一个三菱J3-350A的驱动器,请问可以用350A的驱动器带100A的电机吗?会不会把电机编码器烧了?

网友A:
不会的,大带小可以,小带大就不行,你这个是性能过剩啊

网友B:
带不了的,三菱要求是要匹配的,这个连上会报匹配错误
如果有三菱伺服调试软件,可以进行无电机运行模式测试,当然通过面板也可以进行这样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用,报编码器错误,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接上以后果然不匹配报警。

网友C:
伺服不可以混用!

网友D:
可以问三菱客服,他会告诉你替换原则

网友E:
呵呵;根本不能试的,伺服不是变频器,可以大的带小的;

网友F:
开始我也觉得可以,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G:
有没有办法进行修改后能使用??

网友E:
呵呵;自己手上有电机就直接测试,没有了只能送到客户那现场测试,好了就交付,不行就再拿回来修;

网友H:
带不了,驱动器与伺服电机要配套不然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