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调试Drivewindow如何使用求助

楼主(2017-03-29):
刚买了一个二手的RUSB,借了一个RDCO-03C光纤通讯模块,急于测试好坏,卖家不支持技术,

网友A:
赶紧转到电路软件吧!

网友B:
图绘得不错,赞一个。
其中三引脚元件如A7W,为两单元封装二极管,放在输出端起钳位作用。
楼主可到
http://www.smdmark.com/
芯片丝印反查网,一般都可以查到,直接绘出来就更好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画的不错,可以做为我以后的参考了。

网友D:
手画得不错啊,用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E:
用什么软件啊,这图绘的,楼主够厉害!

楼主:
画了四天,最后cpu短路,没救了,死心了

网友F:
精华帖咋看不到图啊!看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会玩,昨晚把图片能没了,又补上了

网友G(2020-12-30):
楼主厉害  请问小立板上五脚元件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