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麻烦问下大家,有没有使用过C语言编写界面与台达PLC通讯的,通过ETHERNET现在连是连通了,但是WPLSOFT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加一段什么命令让PLC能接收和发送数据啊,用的串口转网络调试工具怎么能看到PLC里发送的数据啊谢谢了,跪求啊

网友A:
你plc没有网口? 你是通过串口转网口和plc通讯?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B:
我做过台达的TCP通讯,用C#、VBNET、VB6.0

台达PLC上需要加一个以太网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网口,通讯都连起了,现在是需要在程序里写一段才能有发送和接受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有,通讯是通了的,就是不知道程序上加什么

网友C:
你的架构可以这样:电脑通过网线直接连到PLC的EN01模块(以太网通讯模块)。程序上下载DMT(台达PLC通讯库文件),通过上位机软件直接读写PLC内部寄存器,具体看DMT手册。PLC内部无需编写梯形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