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请教:自偶变压器与变频器启动哪个比较好?朋友的收粮点有37KW
的风机两台,22KW风机三台,11KW的1台,原来使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11Kw的使用星三角启动,现在打算换变频器启动,变频器使用有啥优点,安装调试费事吗?变频器设置有哪些注意的,请教,谁有相关的图纸,参考一下,组装启动柜,谢谢!

网友A:
风机控制当然是变频器控制最好了。它的特点,启动电流小,平滑。在额定频率下,可优化变频器工作效率,节能,功率因数比直接工频驱动高,改善电网环境。变频器控制系统好吧,优点太多了。

要注意选用节能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B:
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维护简单耐用,不调速不要用变频器,出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修好,防止影响生产,要有备机。

网友C:
在所有的降压启动中,变频启动电流最小,大约只有额定电流的两倍。
变频器要比自藕变压器娇气一点,出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修复,如果你无须调速,就没必要用变频器。
如果你的设备绝对不能停产,建议同时安装变频器与自藕变压器,也就是说双备用。

网友D:
变频器最好。安装简单, 节能,启动电流小,重载风机效果最显著。

网友E:
这个风机配置普通变频就可以做到,没难度

网友A:
是呀,风机泵类是变转矩负载特性,启动转矩用变频器最小,变频器的技术成熟,简单控制有可靠性保证。价格也相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