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和西门子变频器G120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它们的参数基本相同,用户都可以轻松的进行设置和使用。本文下面就对西门子变频器MM440与西门子变频器G120做一个比较,供用户在使用和调试过程中进行参考。

  对比1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和G120对环境的要求不同,由于设计的原因,G120比MM440进行了一些改进,通风效果更好,因此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G120的表现更好,相应的使用寿命也会延长;

  对比2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和G120的部件类型不同,MM440具有多个部件可以供用户选择,包括通讯等模块,需要用户订购并将它们连接到控制模块中;而G120的这些功能模块都集成在控制模块中,相对而言,这些功能的可靠性得到了提高;

  对比3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和G120的功率单元配置不同,MM440的功率单元和控制单元集成在一起,而G120的功率单元和控制单元是独立的。这在供电时可以体现出它们的区别,由于G120的两个单元是独立的,因此它们在供电时也可以分开供电;

  对比4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和G120都有各种控制端子,用户可以根据逻辑的需要进行选择。例如:MM440具有启动,停止控制的数字量输入端子;有报警信息输出的数字量输出端子。而G120为用户提供了更多更为丰富的端子,使得用户可以更加方便的实现多种控制逻辑。

  西门子变频器MM440功能强大,通讯能力强,具有多种扩展部件;而西门子变频器G120在MM440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使得它相对于MM440在控制性能,操作过程,环境适应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A:
G120是不是标配网口

网友B:
G120没有标配网口,标配的是USB口,网口是选型内容。

对比5

自由功能块G120增加了模拟开关,PI调节器,特性曲线等等,比MM440可以做更多较复杂的控制逻辑或工艺功能;

对比6

G120具有了电网反馈功能的四象限驱动功率单元。MM440没。而且这种驱动功率单元没有直流母线,没有母线电容器,用不着考虑长期放置导致的电容器维护、激活问题。

比对接龙。。。。

网友C:
对比7
MM440不支持Modbus协议、G120支持Modbus协议

继续接龙

网友B:
对比8

G120的操作面板BOP_2,比MM440的BOP在功能上增加了上传下载用户参数文件功能;快速调试流程功能。把操作分为:监控,本地操作,故障报警及复位和记忆,参数表设置与检查,快速调试步骤与流程,数据拷贝与保存(包括批量复制)6大内容。MM440的BOP对此望尘莫及。

网友D:
MM440   MM430  是有往电网回馈功能的产品的,其内部有六个可控硅在母线电压过高是自动开启回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