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这个是我从我之前的维修笔记里看到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遇到类似事件多多留意一下。  这个电源的型号是(SE-1000-24)。是明玮的一个开关电源。    这个电源我修了两次。 第一次,客户说电源不工作。 到我手上情况是这样的,通电后有输出,散热风扇抖动几下转起来了。下一次通电又没有输出了,风扇也不转,再断电通一次又有了输出,风扇又抖动了一两下转起来了。 可能大家以为这是起振电路有问题。当时我也这样想的,遂讲起振那边的电容通通换成红宝石进口电容。通电后果然有了好转,连续断点通电,此电源都会有输出。高高兴兴的出货给客户。  第二次维修, 客户回去用了一两天不到给我电话说电源又不工作了。 (真正头疼的就是这第二次维修) 拿回来后,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反复通电,一上电,输出端就有一瞬间的24V输出。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后此电源就一点没输出,风扇也不转,抖也不抖,很像是电源保护了。用直流电源通,电源也没有一点电流。脉宽芯片是SG3525AN,基准,供电都是正常的。 没碰过这样情况的我实在不好下手,就一一排查电路里的元器件。还是一无所获。都是好的。(精彩来了,每次多动脑维修好设备后我都会很兴奋)  就当我没办法的时候,我把目光移在了电源里的风扇上,这个风扇在我第一次维修的时候会抖动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三线风扇,红黑黄三线。 (这种风扇大家都知道,红黑供电,黄线检测。有的时候,当风扇有问题,黄线会输出一个电压反馈使电源不工作)。 我将这个风扇单独拆下通电,电流0.2A。但是上面标示的是24V,0.58A。(我当时并没留意,因为风扇嘛多少跟标示有所出入,只要风扇转了就行),后来我量了一下黄线对黑,竟然有个电压。这个是检测电压,我喜出望外,看来是这个检测电压在搞鬼,使电源保护电路动作了所以才一闪即灭。  嘻嘻,我依然用得一贯的手法,切断检测的黄线,只装供电的红黑。结果故障依旧不变。就这样我放了一两天研究还是没修好。后来我师傅(也是我们公司老板,他教我电路板维修三年了)帮我看了下,了解了下情况后。 师傅在电路板上接风扇红黑供电24V的两个点加了一个48欧姆10W的电阻,(这样来模拟风扇的0.58A电流),又将板上接黄线的点和黑线的点短接了起来,通电后。指示灯常亮,输出端24V稳定。带负载正常。 我一脸惊讶。师傅随即说,是风扇的问题,去买个一模一样的风扇吧。这个风扇不仅有检测电压来保护电源,还得模仿它的电流。 当电源检测到风扇工作电流是额定时,还得保证黄线没有检测电压。电源才会工作。  买了原装的风扇回来后,给风扇通电,风扇电流确实和标示的0.58A差不多。  所以大家以后维修时也要留意一下。特别是三线四线风扇。

网友A:
看了你这篇文章我觉得维修还是要小心会好

网友B:
这还真的是经验之谈

网友C:
如果是不大功率的进口开关电源,而是小功率的国产电源,没什么维修价值的,而且国产货用料和设计也一般般

网友D:
楼主真是细心啊。原来我都不知道那个风扇还有检测电流和电压的功能。膜拜了

网友E:
这种故障还没有遇到,学习了。

网友F:
看到维修笔记想到去年风靡一时的某墓笔记,记笔记是很好的习惯,看到楼主连发两贴关于风扇的问题处理,印象深刻!谢谢分享!

网友G:
以前只知道风扇2根线,经过楼主讲解后才知道,三线风扇还有这么多其他的功能,学习了,楼主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解,关于电阻功率问题,以前驱动器都要串电阻,都是公司买的,以为电阻就看阻值就好了,后了才知道,电阻不仅看阻值还要看看功率,关于电阻功率方面我还是不太懂,你能另外发帖子给我们讲解一下电阻功率的问题吗???

网友H:
明玮的开关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I:
这个真的很好  有用啊

网友J:
这个经验日常用的到,且多

网友K:
以后会碰到啊

网友L:
姜还是老的辣啊!

网友M:
   很好的贴子,我以前没有遇到过即检测风扇电压又检测风扇电流的电源。

网友N:
多点经验分享

网友O:
现在买的便宜就懒得修了

网友P:
师傅的经验多

网友Q:
三线四线的电风扇还没遇到过,楼主的经验分享让鄙人受益匪浅,又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阻肯定要看功率啊。

网友R: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同等电阻功率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S:
请教下楼主,开关电源出现的较多的故障有哪些?

网友T:
回复 网友G: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散热功率不同!

网友G:
回复 网友T:
感觉还是不太懂!

网友T:
回复 网友G:
打个比方:假设直径1mm的铜丝1m和直径2mm的铜丝2m的电阻值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载流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T:
好像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差不多懂了

网友U:
讲得很详细,经验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V:
真的是一个非常到位的经验分享~想不到风扇上还会有文章~

网友W:
这个经验好!!!!!!!

网友X:
电路的修理,如果能够了解到原理,甚或某个元件的作用,分析起来就会顺利得多。

网友Y(2017-05-18):
学习。上次用MW24v电源,接了几个24v风扇和电磁阀,开机电源稳定输出24V,过一会儿就下降到22v,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换了个新的电源,过不了几天又出现一样的情况。

网友L(2017-11-11):
电风扇内阻大了,电流小了。电阻也能当假负载,又学到了一手。

网友Z:
引用 网友L:
电风扇内阻大了,电流小了。电阻也能当假负载,又学到了一手。
电阻是最好的假负载

网友AA:
我修变频器遇开关电源不显示一般首先考虑的是风扇短路问题,总是先切断风扇电源试一下,然后再考虑怎么修电源,有时也把霍尔拔下来,总之能拿掉的就拿掉,尽量减少电源负载,说不准就修好了。如不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