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利用交流电源和灯泡判别电动机三相绕组头尾

当分不清三相电动机各绕组的头尾时,可用下述简单方法来确定:首先用36V低压灯做试灯,分出电动机每一相绕组的两个线端,然后将两相绕组串联后通入220V电源,剩下的一相绕组两端接36V的灯泡,如果灯泡发亮,说明串联的两相是头尾相接;灯泡不亮,说明是头头相接,如下图所示,然后将测出的两相绕组头尾做一标记,再按此方法将其中一相与原来接灯泡的一相绕组串联,另一相连接灯泡,再按上述方法即可分出三相电动机绕组的头尾。

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头尾

利用万用表也可方便地判断出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头尾。首先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出电动机6个接线端中哪两个接线端为同一相。然后,将万用表的直流毫安挡放到最小一挡,并将表笔接到三相绕组中某一相的两端,再将干电池正负极接到另一相的两个线端上,如下图所示,当开关S闭合瞬间,如果指针指示电流为正值,则把电池负极所接的线端与万用表正极表笔所接的线端定为同极性的(均可认定为头)。以此类推,便可方便地找出另外两相的头和尾。

转自微信号:机械工业出版社E视界

网友A:
这个我已经实际操作过了,我用的是干电池方法。

网友B:
用灵敏度高的机械万用表直接转动电机转子就可以判断,不用另外接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已经实际操作过了,我用的是干电池方法。
万用表使用机械式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机械跟数字都可以的,以前我考电工证时,老师主要讲解的就是第二种方法,也提过第一种方法,但是他觉得第一种方法麻烦,就提了一下,主要推荐了第二种方法。好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记忆犹新啊!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一个干劲十足已经退休的老电工,被学校外聘专门教电工考证的)

网友E:
第二种适合现场维修,所以,掌握第二种方法即可。其实,目的就是确认三相绕组的同名端。

网友F:
这两个方法都很实用!

网友G:
第二种方法,直接转转子。

网友H:
第二种方法可以用干电池和指针式万用表来做。

网友I:
以前学校学过但是工作中从没实践过,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J:
一般用万用表电流档就可以

网友K:
这两个例子的意义,可能主要在原理的说明。

网友L:
考电工证是考过但没记住。

网友E:
我记得当年考电工上岗证,变压器原边副边确认,就给你一块指针式万用表,让你确定,还有,直流电机几何中线位置确认,也是指针式万用表和干电池来做。

这些方法,都是利用了它们的结构和原理来实现的。

网友M:
干电池加指针万用表确认,万用表用电压,干电池对线圈上电的瞬间,看指针摆动的方向确认。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机械的 47表, 数字的不行,

网友N:
楼主推荐的第二种方法很好,万用表方便啊!我们以前经常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因为车间里36V的行灯变压器不缺 。

网友O:
有电池麻烦,直接用表就可以。

网友P:
好几次,30kw电机也是头尾乱了,用数字表量出各相后,其中一相不动,轮流调换另两相头尾,依次送电。直到电机正常启动声音正常电流正常。方法简单粗暴,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