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本人菜鸟一枚,第一次做组态王,想请问一下,我想从组态王上做一个自动控制的按钮,然后再S7-200里面参与控制,请问我需要怎么去实现呢?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内存,那就只能是内存离散量。想关联外部设备,只能用外部变量

网友B:
1.在组态王串口添加200的设备.
2.在数据词典添加io离散变量,指向200设备的点.
3.在画面添加按钮或者方块,在输出里设置这个变量或者在脚本改变这个变量.

网友C:
不能用内存离散,而应该用I/O离散。如:组态王里制作一个按钮,动画连接选M0.0,在程序里使用M0.0就行了,在组态上点击按钮,程序里的M0.0就会有相应的动作

网友D:
这个应该用IO量,在编写几个语句(IF OR),好多年没有用了,快忘完了

网友E:
可以看看组态王了帮助手册上面还有详细告诉你怎么使用

网友F(2018-07-10):
PLC同组态王进行通信,首先组态王这里建立一个离散变量, 但是,注意不能是I单元,可以是V单元和M单元. 然后在PLC中使用这个离散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