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各位大师,如图片所示是三菱哪个系列的PLC?感觉像是L系列的,电源模块旁边的是什么模块?CPU模块上标的0,1,2....E,F这些标号,是表示CPU模块上也带有I/O点吗?这种系列的PLC用哪个软件可以读程序,GX WORSKS2还是GX DEVELOPER?编程线用哪种?CPU模块上没发现有编程口,那编程线插哪里?插电源模块旁边的那个模块吗?

网友A:
三菱在大连生产的L系列的;

网友B:
L系列也是好用的机型

网友A:
CPU上自带16点输入,8点输出;
至于编程口,上面USB标识不是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C:
是不是Q系列.....

网友D:
L系列,我们先前部分单机一直用的L06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系列也是好用的机型,为毛不生产了?
这个才出来几年,怎么不生产了呢,三菱一直在生产,一直在销售的。

网友F:
设备应该是没有工作或者没有完工,再或者停机待产。傍边的工业交换机或者工业路由器是闲置的?

网友G:
原来用Q系类,现在基本改用L系类的

网友H:
不知L系列和Q系列互换性怎么样?

网友I:
回复 网友D:
还在等着你的帖子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设备还在安装当中

楼主:
是不是L系列比Q系列便宜,L系列不是很主流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E:
请问大神, 这个L系列与Q系列有什么区别呢?L系列难打性能比Q系列还好,难道是用来取代Q系列的?

网友K:
L系列的

楼主:
是不是L系列与Q系列用法差不多,包括组态啊,编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L系列与Q系列用法差不多,包括组态啊,编程
使用差不多,很多特殊模块用法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Q的一个L的名字
但是L的没Q的模块多
L是后来出来的,属于中型的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请问大神, 这个L系列与Q系列有什么区别呢?L系列难打性能比Q系列还好,难道是用来取代Q系列的?
L是一个补充,FX属于小型,Q属于大型,L属于中型。使用方法和Q的差不多。

网友L:
L系列的,我这边也用过,可以直接用USB来下载

网友J:
回复 网友E:
知道了,谢谢楼主指点!一直只用过小型,没有用过大型

网友M(2018-01-31):
真是我们家的送料机,L系列PLC。我们中型设备一般都用这个系列,优点很明显,CPU自带以太网口、USB口以及两轴最高100K高速脉冲输出和两路最高200K的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