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离散故障点在PLC程序中找不到???

楼主(2017-03-29):
最近在屏蔽一个液位计的高液位报警。
本以为是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WinCC Flexible离散故障点在PLC程序中居然go to 不出来???
数据交叉表中也显示不到DB98在其他FC/FB块中使用过静态变量?
有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下的,先谢谢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屏蔽一个液位计的高液位报警。
本以为是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WinCC Flexible离散故障点在PLC程序中居然go to 不出来???
数据交叉表中也显示不到DB98在其他FC/FB块中使用过静态变量?
有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下的,先谢谢咯
您可以搜索DB98.DBB180,或者DB98.DBW180,也可以搜索DB98.DBD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屏蔽一个液位计的高液位报警。
本以为是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WinCC Flexible离散故障点在PLC程序中居然go to 不出来???
数据交叉表中也显示不到DB98在其他FC/FB块中使用过静态变量?
有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下的,先谢谢咯
您可以搜索DB98.DBB180,或者DB98.DBW180,也可以搜索DB98.DBD180。
老兄,按照你的办法,依旧是找不到的哟

网友B:
这样都找不到就看是不是间接寻址
或者如果用到stl,stl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