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等电位

楼主(2017-03-29):
请教诸位大神,有三个24V直流电源,分别是 1#开关电源,2#开关电源 ,PLC外供24V电源,我想问下能能否将他们的负端连接在一起,并且接在电箱的外壳上,因为我有一个模块干扰较大,感谢大家说说

网友A:
  我觉得三个电源负极接到一起是可以的,但是接到外壳不好,把外壳可靠接地或把PLC装入屏蔽罩内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

网友B:
应该两方面下手,一做好设备接地,甚至就近专门做个接地极。解决干扰问题。二是三个电源如果相差不大的可以将负极连在一起。如果可能,用一个大功率电源替代三个电源。

网友C:
一直不理解负极接地有啥原因,从来没有遇到过,有啥好处!

网友D:
我还没有见过负极接地的。。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E:
负极不要接地吧!
不是有专门的接地点位嘛!

网友F:
一台机器我一般不用2个同等电位的开关电源,我看见好多人一个开关电源不够就用2个,这样用2个开关电源真的好吗?

网友G:
还是别接在配电箱外壳上面。

网友H:
没必要吧,试试效果再说

网友I:
开关电源有一个接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