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问题

楼主(2017-03-29):
wincc运行起来后图形元件用鼠标点一下周围会出现一个带点的方柜,很变扭。想不让它显示。我找了半天也没有相关选项

楼主:
望那位指点一下了。。

网友A:
在画面编辑里面把按键功能取消就可以了吧,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画面编辑里面把按键功能取消就可以了吧,如下图所示。
是这个吗?删不了的。

楼主:
图标对像属性里面的我也试过了。

网友B:
可能你是wincc6的版本吧,我装的7.3,我试了一下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是wincc6的版本吧,我装的7.3,我试了一下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是wincc 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