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现手头有一只步进驱动器的IGBT击穿,型号:K20T60(英飞凌),因手头没有同型号,请问用仙童的FGA25N120能否替换?

网友A:
这个要比对参数了
没见过仙童这个牌子!

网友B:
看数据可以,但是由于匹配性考虑最好全部换

网友C:
应该可以,最好全换了,单管的本身都有不一直的现象

网友D:
仙童的很差,管子发热厉害。

网友E:
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