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楼主(2017-03-29):
我手上有一个西门子224的模块,PPI-USB的数据线,我想问下能用西门子的数据线和威纶通在电脑上在线连接测试吗?

网友A:
PC机和S7-200(CPU224XP)可通过一条USB-PPI电缆连接,在没有威纶通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在线模拟。

楼主:
虽然现在在线模拟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机和S7-200(CPU224XP)可通过一条USB-PPI电缆连接,在没有威纶通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在线模拟。
谢谢关键现在我用usb ppi电缆模拟不了在PC端

网友B:
我用MCGS是可以的,你先看通讯正常不。。然后再试试。

楼主:
MCGgs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和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MCGS是可以的,你先看通讯正常不。。然后再试试。
MCGgs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和软件有问题

网友B:
你在仿真运行时最好把编程软件退出运行,只运行其中一个。。

网友C:
威纶通触摸屏在线模拟我也没搞成。

网友D:
你的设置不对了。可以在线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设置不对了。可以在线模拟的。
怎么说,看看能不能说一下具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设置不对了。可以在线模拟的。
怎么说,看看能不能说一下具体

通信电缆在PC机上生成的通信口是COM1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