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机有问

楼主(2017-03-29):
问下老师们有知道图中代号为SC的件什么原理的吗?我百度也没找到,图纸上就说是分级控制器,也没有详细的资料了,我曾经观察过这个东西,就是刚开机时,送电以后把电源打开,大约延时15分钟吧,然后这个东西上的一个小电机开始转动,带动左侧的滑轮转动(其实不知道叫什么,暂时叫滑轮吧,因为上面有轮子)等一定时间第一个轮子触碰到一个小开关(小开关在图上的铁盒里面)然后一台压缩机启动,(一共有4台压缩机启动时是有个波动开关就是A/b,打到A时1-3-4-2.打到B时2-3-4-1.)在延时接着第二台启动,现在这个东西坏掉了,外面修制冷机的师傅改的线,等延时到四台压缩机同时启动了,记得原来是两台启动,没看到过四台同时运转的,(还是跟设定的温度有关啊?设定的越低达不到设定温度时,就在启动剩余的两台?)我找不到资料无奈问问有老师知道原理的吗?最好有图的。先谢谢了。我也想顺着线捋线看看到底怎么东西,可是看不到,有的没有线号了,用咋带扎进的,没打开,领导也不让动。这个是二手的,没有二次原理图的。只有张主线图。个人感觉是类似时间继电器的东西。

网友A:
看铭牌上的出厂日期,应该是2005年2月份,服役至今有12年了。
老设备,电控系统也老,用凸轮开关的方式轮流接通四台压缩机,然后通过操作面板上的选通开关切换启动顺序,这个方案估计是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才能想出来,可能是因为对电气元件的不熟悉导致选型困难。完全可以使用电子式的时间继电器代替。

网友B:
开利的活塞机组啊。是在酒店的设备吗?
那电机应该像电风扇摇头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铭牌上的出厂日期,应该是2005年2月份,服役至今有12年了。
老设备,电控系统也老,用凸轮开关的方式轮流接通四台压缩机,然后通过操作面板上的选通开关切换启动顺序,这个方案估计是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才能想出来,可能是因为对电气元件的不熟悉导致选型困难。完全可以使用电子式的时间继电器代替。
95年夏普的全自动洗衣机也是采用这种方式,难道也是缺少电子工程师?

网友D:
像是相序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利的活塞机组啊。是在酒店的设备吗?
那电机应该像电风扇摇头电机。
不是酒店的,是化工厂的制冷机。这玩意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E:
看来是机械式的继电器了,应该是鲁班祖师爷的传人发明的

网友F:
应该是凸轮控制器,通过A/B选择启动顺序,应该是控制的电机的正反转向来实现的。
凸轮片的角度应该是可调节的,通过调节凸轮片的角度,可控制四台压缩机的启动顺序。
外面来人修过机器,应该是压缩机的启动信号线接错了,因为依据图片看,凸轮片的角度是错位的,不应该同时启动的,只能是线路接的问题。

网友G:
就是凸轮控制器,用于分级启动压缩机,相当于一个时间继电器,实际上准确的说,应该是4个时间继电器,现在有的是PLC,估计也不会有人再用这玩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说这个东西类似与凸轮控制器吗?

网友G:
是特制的凸轮控制器,你随便换一个没用,要么用原装的,要么用4个时间继电器替换,或者用PLC。

网友A:
技术含量不高的控制配件,弄懂工作原理以后,可以任意进行技术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G:
噢,明白了,在某寶搜了下,有數字的,看來這是機械式的,價格不便宜啊。看來用時間幾點起也能代替了,謝謝。

网友G:
给你个控制参考,也是Carrier制冷机组,尽管型号不同,是30GQ-120型,但原理差不多。
压缩机加载有两条件,一是温度,二是时间间隔,只有同时具备两条件,才能加载。

网友G:
以下是加载时间间隔,供参考:

网友H:
开利的古董机,酒店或大厦早期的常见,其实那个开机顺序控制器有问题你可以改手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噢,谢谢,不过俺也不是很明白你的图,我看我发那个制冷机,还不知改了多少次了,二手设备,看那个温度控制器就想后加的。

网友I:
开利早期的冷机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