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9):
模拟量输入模块对应的上下限分别如图,范围可选有三种形式,已知缺省是+-10伏,那么我如果我把值改为4~20毫安,对应的量程即上下限是如何设置?请说明理由。如果改为0~20毫安量程又是多少? +-10伏显然对应的量程就是缺省值,这个不用多说。

楼主:
2)如果直接接入4~20ma的信号而缺省值不改是否可行?也就是这个模拟量模块AL4L的设置界面我不去动即保留上下限分别为-32768到32767的值和保留+-10v的值行不行?

楼主:
3)这里的上下限在其约定的范围内我自己定义行不行,譬如-100到100或者3到10000等等(PS:上下限值我都双击了下好像是可以改的。。。)
上面说的是对应的数字量如何设定,那么对于实际输入的工程量方面呢?如下:
4)对于这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如果我输入的是对应的液位信号,譬如4-20ma对应的是0~10m,那么转换过程中涉及到的工程量的最大值如何设定?是10还是10000还是其他任意值?最小值是否一定要设置成0?
5)接着说上述第5步,如果我输入的是频率的4~20ma信号,譬如陆地上的设备工频50HZ,那么工程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又当如何设定?如何设定为0~50HZ,那么如果实际频率譬如因为种种原因来到了54HZ怎么办,这种情况又当如何处理。
今天终于把模拟量转换要问的都问了,希望各位大侠们予以解惑,非常感谢!

楼主:
这是施耐德PLC M258扩展模块AI4L的模块信息

楼主:
通道里4~20ma是我自己改过来的,默认的是+-10v

楼主:
就没有一个人 过来指导下?

网友A:
施耐德的用户看来比较少。

楼主:
第一次发帖就悲剧了 ... 没啥人回复,迷茫

网友B:
非施耐德用户来回答你:
1、4-20mA以及0-20mA对应的默认上下限为0~32767。
2、你可以不更改,也可以更改,但是请注意,当你更改后,包括系统的限制模拟量值(断线检测等)会依据新值进行。
3、这里的上下限仅仅针对于输入信号,对于工程量的转换,你需要FB_SCALING功能块来解决。

4、剩下的模拟量问题参考3。
5、论坛大多数都是混积分的,少部分用户需要去翻对应的厂家手册,因此得到答案需要耐心等待。

网友C:
施耐德的不是很清楚的,我在三菱的里面看到的,你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是负责信号转换的,如果4*20MA的话,对应多少量程应该是你的液位计等这种传感 器决定的吗,根据你的传感器的输出的模拟量和对应的数字量,根据直线方程就可以算出来转换后的方程工。和实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不管结果如何,非常感谢,新手的我先消化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就是说如果我的模拟输入信号是4~20ma的话,上线对应的值 也需要自己去改成0~32767是吧?

还有,譬如说水位范围为0~10m, 如果我的工程量上下限分别设置为 0~1000也是可以的,只是在触摸屏的数字显示处设置成后三位在小数点后显示即  2.375形式对应的就是实际水位了是吧?

而对于频率0~50HZ而言,如果超过54的话,用这个功能块的话,是不是会出现检测到错误,即输出引脚接q_xerr时输出为1显示错误了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答很有用,我先学下,模拟量转换我都是自己做的功能块,只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不能检测到错误,而这个FB_scaling可以检测到错误的

楼主:
一个读书时没有好好学习各种编程的人初学PLC还是从施耐德开始,自己学习有时感觉太无助了,很多疑难都要自己去摸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老师,只能摸索了

网友E:
没用过这种直接设定的,在程序中(有的是功能块),将输入4-20mA给定,将工程量0-10m(或100cm)给定,就可以直接读取当前当量控制了。
也许现在这个功能更简单(都不需要程序里处理了),你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知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种直接设定的,在程序中(有的是功能块),将输入4-20mA给定,将工程量0-10m(或100cm)给定,就可以直接读取当前当量控制了。
也许现在这个功能更简单(都不需要程序里处理了),你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知嘛。

虽然说实践出真知,但是也需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去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如果我的模拟输入信号是4~20ma的话,上线对应的值 也需要自己去改成0~32767是吧?

还有,譬如说水位范围为0~10m, 如果我的工程量上下限分别设置为 0~1000也是可以的,只是在触摸屏的数字显示处设置成后三位在小数点后显示即  2.375形式对应的就是实际水位了是吧?

而对于频率0~50HZ而言,如果超过54的话,用这个功能块的话,是不是会出现检测到错误,即输出引脚接q_xerr时输出为1显示错误了是吧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要去对应于水位,那么请使用FB_SCALING!!!

对应频率来说,如果你设定10V信号对应于50HZ,那么怎么会到54呢?

这里的设定用于多少电流/电压对应多少数值,这些数值受到最小采集信号范围决定,而你不需要去多考虑,用默认就可以了。

至于去修改,你可以将来用脑子多做几年后再去仔细研究。

如果你想直接转化而不需要编程,那么你可以选择下面两个选项之一:
选项一,PLC换成Rockwell AB。
选项二,买台富士的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种直接设定的,在程序中(有的是功能块),将输入4-20mA给定,将工程量0-10m(或100cm)给定,就可以直接读取当前当量控制了。
也许现在这个功能更简单(都不需要程序里处理了),你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知嘛。

虽然说实践出真知,但是也需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去做。

是的理论联系实际,但理论没搞明白不就要实验得出结果嘛
你也说了,非施耐德用户
FB_SCALING功能块----施耐德有此功能也就是个?
上面引用的表,是否为施耐德资料所列?
你还说了,PLC换成Rockwell AB可以直接转化而不需要编程,施耐德是否也有此功能?
也许楼主(有条件)试验后,能够直接读取到工程量,岂不是简单,推而广之,其他家PLC或许也可以---福音(程序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种直接设定的,在程序中(有的是功能块),将输入4-20mA给定,将工程量0-10m(或100cm)给定,就可以直接读取当前当量控制了。
也许现在这个功能更简单(都不需要程序里处理了),你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知嘛。

虽然说实践出真知,但是也需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去做。

是的理论联系实际,但理论没搞明白不就要实验得出结果嘛
你也说了,非施耐德用户
FB_SCALING功能块----施耐德有此功能也就是个?
上面引用的表,是否为施耐德资料所列?
你还说了,PLC换成Rockwell AB可以直接转化而不需要编程,施耐德是否也有此功能?
也许楼主(有条件)试验后,能够直接读取到工程量,岂不是简单,推而广之,其他家PLC或许也可以---福音(程序简单了)

我客气客气你还当真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哈哈 那就是用过,谦虚过头了
给出的表也可能是施耐德的喽
FB_SCALING功能块,施耐德可能也有喽
使人误解的技术回复不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 那就是用过,谦虚过头了
给出的表也可能是施耐德的喽
FB_SCALING功能块,施耐德可能也有喽
使人误解的技术回复不好吧

人家给出的贴图来自于楼主要询问的施耐德模拟量扩展模块手册。而给出的功能块来自于楼主使用的编程软件的系统功能扩展库,那张功能块的图来自于该编程软件的在线帮助。

所以在质疑人家花时间去回答的帖子前请自己审核一下发帖的态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FB-SCALING功能块库里面找到了,确实是有,你说对了。FUJIFA他例举的确实是手册上的,非常用心,表格我没找到,现在也还没理解透,日后慢慢琢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谁让他谦虚的说非施耐德用户的
我这样说也只是要确认其提供的是施耐德有关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谁让他谦虚的说非施耐德用户的
我这样说也只是要确认其提供的是施耐德有关
谢谢你

能回答施耐德的问题不代表就是施耐德的用户,只是水平到了一定境界就超越了品牌而已,这一点务必知晓。

而你以后回复技术贴需要做的事情是:
1、仔细阅读回帖以及发帖人的内容,而不是胡乱猜疑。
2、去翻翻厂家的手册,然后提出你的见解。
3、如果连厂家资料都懒的翻,请不要回帖,避免增加其他阅贴者的误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了
前边的回复只是想确认是施耐德的资料
就施耐德这个可以改变上下限的功能,请教如果上限改为10000,其读到的数据是不是在0-10000之间变化?
不常见的PLC,只看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