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三菱PLC程序有问题会不会报error错误

网友A:
呵呵;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哪里看到的错误?

网友C:
你编写的程序输出逻辑有误,程序(机器)能判断出来吗?是你控制(通过程序)机器做事,而不是机器猜测你的意图做事。机器只能知道自己生病,不能完全判断你的失误(当然你不遵守语法规则的错误它还是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D:
如果PLC控制器执行不了您编制的梯形图程序,PLC的面板的错误指示灯会点亮。

楼主:
程序不是我写的,是设备厂家在现场写,我看他下载程序后PLC报error。

网友E:
应该逻辑有问题。比如步进顺序时没有加R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逻辑有问题。比如步进顺序时没有加RET
就是普通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F:
语法错误或能够检测到的运算错误等,可能会有错误指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逻辑有问题。比如步进顺序时没有加RET
就是普通的模拟量控制
普通的模拟量控制报err,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H:
有问题的程序在转换编译的时候就有提示了
还要下载?

网友I:
三菱plc语法错误一般不能下载进去,我出现过程序运算时偶尔除数为零的情况,判断少了,就产生错误。

网友J:
编译过程就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