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组态王风机怎么画?怎么实现转动?

网友A:
图库里面应该有动态的风机

网友B:
有动态风景然后在

网友C:
做触摸屏的是做了几个不同角度的风机
轮流显示就是动画了。

网友D:
这个图库里面没有相关动画?

网友E(2018-01-16):
图库没有会动的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