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模屏学习

楼主(2017-03-30):
有一台s7-200plc想一个屏学习用,请教大师们买个么型号屏好

网友A:
到淘宝上挑选廉价的五英寸国产触摸屏,售价约为两三百元即可。

网友B:
学习触摸屏不用买实物也行,一般触摸屏组态软件都带仿真!

网友B:
昆仑通态MCGS的全新触摸屏也就500左右!真要买,也买个通用的、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屏!

网友C:
国产的MCGs

网友D:
TK6070IP ET070 TPC7072 TG765等等

网友E:
用仿真呗,买个低端的触摸屏也没啥可研究的

网友F:
学习的话可以不买屏,用电脑代屏。

网友G:
首先是想学习那种触摸屏组态软件再选择触摸屏型号。

网友H:
MCGS 威纶通等任何一款都可以。或者直接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一台s7-200plc想一个屏学习用,请教大师们买个么型号屏好

可以在线仿真的屏,威纶通的,MCGS的都可以

网友J:
可以在2手市场淘一个

网友K:
威纶通的TK6070IP挺不错的,市场占有率挺高的,学习后,还可以用掉

网友L:
有钱可以买个3-500元的
威纶还可以!

网友M:
学习就买个二手的就可以了,维纶和昆仑,顾美都很多人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