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准备用三菱的fx3U的plc连wincc的组态软件,这样省一块触摸屏,电脑装的wincc的组态软件,已经使用了两个232的通讯模块了,能否通过编程口与wincc通讯了 求指教

网友A:
可以的走以太网不也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走编程口,不是省下一个模块吗,而且3u的plc好像只能扩展2个通讯模块,不知道以太网的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