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7-03-30):
请问大家有知道这个哪里有卖的。这是一个夹层锅上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一直希望找到生产这个的厂家。

网友A:
你这可能是定做的,也可能是厂家自造的,其实你用其他的型号蜗轮蜗杆减速机也可以,前提是你的能装上。

网友B:
找个人或自己有能力测绘一下 ,再找个生产厂订作一下。

网友C:
手摇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外面找个机械厂就可以加工,一些小家庭作坊也可加工。

网友D:
这个私人工厂都可以加工吧。

网友E:
找这个设备的制造厂家问他们最准确!

网友F:
拆下来量尺寸,找人做一个或者问专门卖这个东西的人!

网友G:
蜗轮蜗杆减速器也就几个参数,模数、齿数、头数、中心高、轴径,你可找厂家按以上参数做一个。

网友H:
你这个是简易的蜗杆箱,机电市场就有,注意减速比,中心高

网友I:
   蜗轮蜗杆减速机内的蜗轮一般是铜材质的,易损坏,可拆下来找家加工厂按原参数制作一件。整体更换减速机费用会更高,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问了一下,诚如楼上的一位大侠所说这是他们自己定制的。属于非标件。我这里也不是经常用到。以前直接用蜗轮蜗杆没有箱体。有个问题就是间隙太大。一直解决不好。所以看到这个感觉不错。又不知道怎么搜索,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J:
间隙太大,是蜗杆两端的支撑轴承没用对吧?

网友I:
   蜗轮与蜗轮之间的配合有精度标准,这要看你设备要求的精度是多大,只要你能提供出,机械厂一定会生产出来的。如果你有精度要求,请把蜗轮与蜗杆一起换了,螺杆两端一般装的是圆锥辊子轴承,这种轴承是要调整轴向间隙的,请找有经验的钳工师傅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解答。也就是说这个间隙是可调的咯!

网友I:
回复 楼主:
   是可以调整的,有经验的钳工师傅可以通过在轴承外圈或压盖上加减垫片的方法来调整轴向间隙,具体间隙是多少要根据你设备的精度要求、温差大小及减速机的载荷情况来定。

网友K:
机械加工和装配,弄不好,就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