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我现在手头有几个光电开关想做成单键启动电路控制电磁阀,想问问各位朋友单键启动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我的理解,你说的是单按钮起停电路吧?光电开关相当于按钮使用?单按钮起停电路本身当然是可行的,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可行的,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运行

网友C:
个人感觉纯继电器的不实用。PLC的可以,很多地方用到。

网友D:
单键控制启停,在工控场合很少应用。原因很简单,就是出于可靠性考虑。单键操作很容易导致误操作。

网友E:
用光电开关作为启动按钮么?是每动作一次发出一次指令(即光电开关接通第一次,发启动命令,再接通一次,发停车命令)?还是光电开关接通,启动;光电开关断开,停车?

网友F:
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理论是没有问题的单实际应用中一般不用,会误操作。

网友H:
实际也有用到,我就用过!

网友I:
本人也在实际中用过单按钮启停控制电路,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