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请教:1、37KW风机启动用变频器,风机启动后始终保持恒速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不需要变频,使用变频器是否经济合理,咨询厂家说变频器启动省电,是不是在启动过程中省电,而正常运转后是否也省电/2、启动风机的用变频器是否需要设置旁路继电器,也就是说在风机启动后吧变频器从电路中断开,3、变频器上制动电阻是起啥作用 4、风机启动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需要注意哪些,5、能否给一份一拖一控制的图纸,谢谢,新手

网友A:
呵呵;1、启动时省电是没错,关键是你是否频繁的在启动;
启动后省不省电,取决于你负载工作情况,如果不需要在工频运行,那省电是有效果的;
2、使用变频器,一台带一台风机的话,不需要再旁路断开;
3、电阻是停车时为缩短刹车时间用的,37KW变频器一般是不配刹车单元的,需要的话另配;风机上一般不需要此功能;

楼主:
启动后长时间运转,3天5天都有可能,不是频繁启动,启动后保持工频正常运转,刹车单元不需要安装,端子空着就可以,对吗?
变频器启动风机的参数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谢谢版主

网友A:
你原来是用什么方式启动的?

网友B:
风机不需要制动吧。
启动后变频也不用脱开。

网友C:
变频厂家真能忽忧,为了卖产品,说变频器启动省电。

说实在的,变频启动时确实省一点,但启动时间能有多长,按30KW负载,6倍的启动电流,启动1分钟计算,在这1分钟时间内,电机总共消耗3度电能(30*6/60)。

而正常启动后,变频器的电耗要比不用变频的多(50HZ,不调速),大约要多5%左右,也就是说每小时要多浪费1.5度电能。

楼主不信,可上网咨询,或干脆就问厂家,问以上的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厂家真能忽忧,为了卖产品,说变频器启动省电。

说实在的,变频启动时确实省一点,但启动时间能有多长,按30KW负载,6倍的启动电流,启动1分钟计算,在这1分钟时间内,电机总共消耗3度电能(30*6/60)。

而正常启动后,变频器的电耗要比不用变频的多(50HZ,不调速),大约要多5%左右,也就是说每小时要多浪费1.5度电能。

楼主不信,可上网咨询,或干脆就问厂家,问以上的分析是否正确。

基本上没有变频器厂家会说变频器在电机工频下面省电,基本上都是无良销售自己无良忽悠。

网友C:
还有,特提醒楼主一下,风机是不能用制动停车的,最多可采用减速停车。因为风机的质量惯性比较大,制动过急时,很有可能导致轴扭伤。

网友E:
变频启动风机的好处不在省电,在于降低启动电流,间接降低维护工作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的

网友F:
如果你的风机平时运行时需要关小阀门控制风量,那么改为变频控制调低频率就可以了,这样也就可以达到省电的效果

网友G:
风机关风门和电机降低频率,到底能耗有多明显的区别?低频运行功率降低了,关风门也会造成电动机电流降低,功率降低,有实际测试过的介绍下测试数据,给我们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风机关风门和电机降低频率,到底能耗有多明显的区别?低频运行功率降低了,关风门也会造成电动机电流降低,功率降低,有实际测试过的介绍下测试数据,给我们解惑,非常感谢。
风机功率与转速是三次方的关系,所以频率降下来,功率会减小很多;
关风门功率也会变小,但与变频相比是要差很多的;

网友H:
风机是可以制动停车的,只是制动时间不能太短。比方说玻璃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