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教您如何快速测试伪劣电缆

楼主(2017-03-30):
背景:奥凯电缆事件其实反映了电缆行业长期存在的假冒伪劣问题。其实,作为甲方(业主)、乙方(工程承包方),在选用电缆产品或电缆入库时,都可以对计划采购或已采购的电缆产品做一个快速检测,以证明其质量是否符合电气参数要求。检测一般在15秒以内即可完成,工程现场即可实施。

  今天,我们和您一起分享福禄克网络测试仪如何快速检测出伪劣电缆。

  1、线径偏细,偷工减料

  线径偏细是最常见的作假方法,比如标准要求使用23号线规(AWG23),电缆印制的标记也是AWG23,但实际使用的是26号线规(AWG26,线径更细)。如果手里没有游标卡尺也没关系,可以通过测试电阻值来辅助确定。偏细的铜缆环路电阻值跟正常直径的铜缆相比电阻值偏大。使用福禄克DTX或DSX系列电缆测试仪可以在几秒钟内给出环路电阻的测试结果。线径偏细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则是损耗较大,这会导致信号传输距离不足,或收到的信号强度偏弱。DTX/DSX电缆测试仪可以直接给出损耗值(衰减值)。不合格的电缆则会给出报警。检测时可截下100米样本按照标准进行检测(仪器内置标准),或者使用整箱线(305米)推算标准进行测试(DSX系列)。根据经验来看,数据电缆往往是重灾区,通信总线(双绞线)、控制总线稍好。

  2、材质异常,非铜合金

  铜缆材质采用劣质铜或者其它合金,更差的就是用铜包铝(CCA)或铜包铁(CCFe)仿冒。一般用户仅用游标卡尺测量线径,是发现不了这种造假手段的。DTX/DSX用8秒钟即可通过测试铜线的环路电阻、插入损耗、回波损耗等参数发现铜缆材质的异常情况。

  3、线对间干扰过大,加工不到位

  数据电缆和部分总线均由多对双绞线构成(4对、2对)。如果双绞线的绞结率低(可以节省材料),则线对间电磁辐射串扰比较大,线对传输数据时相互干扰,造成高速传输信号数据时丢包率上升,数据传输时断时续,故障时有时无,有时会造成生产线莫名其妙中断,严重时甚至通信完全中断。但低速传输数据则可能发现不了这种偷工减料的问题。通过DTX/DSX测试则可发现串扰参数(NEXT)不合格。

  4、线对制造不均匀,制造精度太低

  制造精度低会造成电缆结构不均匀,信号反射(回波)较大,会干扰一些既用作信号发射又兼作信号接收的双向信号传输的双绞线和总线。DTX/DSX检测结果显示“失败”。另外,制造不均匀还会引起信号电缆抗外来干扰的能力变差,出现时有时无、飘忽不定的故障现象。DSX可以检测其抗干扰指标(TCL/TCTL/不平衡电阻等)是否达标。

  5、安装粗暴,链路不可用

  有时候甲方虽用高预算,采购了优质产品,但实际使用效果却不理想。出错率、丢帧率等指标不好或不稳定。这跟乙方施工水平有很大关系。从马路游击找来的施工队伍通常施工水平是完全无法保证的。毕竟,通信线路、信号线路、控制线路等对安装的精细度要求比较专业。例如,解开双绞线太长,就会引起线对间串扰增加;连接处变形太大或扭结过度、绑扎太密太紧,会造成回波干扰过强;电缆捆太大(例如超过48根一捆),也会使得缆间干扰过大。这些都会导致出错率上升、时好时坏、通信和数据传输不稳定等问题。在地铁信号传输的关键指令帧被破坏或丢失的情况下,则可能引起控制出错的灾难,引起重大行车事故。使用DTX/DSX检测安装好的链路,这些不当操作导致的参数不合格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并且DTX/DSX可直接定位故障位置,例如15秒钟内报告23.7米串扰或回波参数不合格。

  6、故障频繁,质保不到位

  采用低劣电缆施工,虽然当时各种应用都能正常运行,但由于不合格的链路留给系统的余量过低,当遭遇线缆老化、震动磨损、高温高湿、空气污染(二氧化硫等会将铜触点氧化/黑化)、电磁环境变差等,就会逐渐出现闪断或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令维护人员大伤脑筋。DTX/DSX可将不合格链路检测报告提供给验收维护人员,并指出不合格的大致原因和物理位置。配合定期检测和视情检测制度的落实,可将电缆链路的通信可靠性始终保持在可持续的高可靠性水准之上。

  7、升级困难或出错比例高

  由于前期安装的铜缆,虽然能支持低速应用,但是参数不合格,一般在后期升级网路或扩容时,才会发现大批量高比例的问题。但此时往往为时已晚。必须停工或停止正常业务,批量更换合格电缆才能“让人放心”。在验货测试、进场测试、工程验收测试等环节,使用DTX/DSX电缆分析仪15秒钟内就可以告诉你这条链路不合格的原因及其所在位置。福禄克检测仪是手持式的,可直接报告通过/失败结果,并给出红色符号提示,使用很方便。

  8、环境设计欠考虑,工作不稳定

  有时候,选用的产品和安装施工都合格,但铜缆链路还是有时断时续、丢包率高、工作不稳定等现象,除了跟长时间不做定期检测有关外(例如自然老化),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工作的电磁干扰环境做事先预评估。地铁、高铁、工业现场等干扰环境有时候很难非常全面精确地做评估,还由于人员聚集、后续升级扩容等带来的新干扰源,干扰很难追踪和事先评估。解决办法就是采用抗干扰等级高的电缆产品(抗干扰指标就是前文提到的平衡参数)。可以在选型阶段就选用抗干扰参数好的铜缆产品和质量稳定的供应商。DSX可以提前测试平衡参数(TCL、TCTL、不平衡电阻等),帮助甲方评估抗干扰能力(E1、E2、E3,其中E3等级最高)。对于要求高可靠性的甲方来说,可考虑使用E3等级的电缆产品。

  9、选型和实际供货产品有差异

  在设计和招投标阶段,甲方可能会要求乙方和供应商进行选型测试。但事后才发现选型时提供的样品和实际供货的产品存在明显的质量差异。所以,较好的办法是坚持做进货测试(一般是抽测)。DTX/DSX可以很方便地检测电缆、跳线、连接模块等的质量。一般测试时间在15秒钟以内即可完成。

来源:福禄克(FLUKE)公司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如何检测。

网友B:
具体实物如何检测的呀

网友C:
楼主啊怎么说啦?难道没有这个仪器就不知道电缆的质量吗?作为电工识别真假电器元件材料时必备会的一门手艺,我工作30多年什么电线拿到手上就知道好坏,首先买电线不要买非国标,必须买国标正规电缆厂生产的电线电缆。这个没必要这么研究理论哦...

网友D:
一般人也配备不起这装备

网友E:
呵呵,用个卡尺不是直接多了么,还比你的这表要便宜多了

网友F:
估计没有几个看懂了的吧!
我也表示没看懂!

网友G:
不知道在说什么,可能楼主表达福禄克品牌好

网友H:
这个设备应该值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