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30变频器

楼主(2017-03-30):
MD330变频器张力调好参数后,线速度不能跟上上级变频器的速度变化。

网友A:
呵呵,你根本就没把手册看透吧,机械比设置合理?还有启动力矩补偿也可以调,330在印刷机自动换卷时候在线速60米时候没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