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目前有一台设备,因为机械有干涉,所以原点位置和初始工作位不是同一个位置,设备工作时要以初始工作位为基准,前后60°的范围内摆动的,在此请教一下大家,如何进行原点回归和工作?是否要进行原点补偿设置?因为正常停机的时候我想让它停留在初始工作位,而不是原点,以前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所以不知道如何处理,在此请教大家,谢谢了!

楼主:
PLC用的松下FP-XH C60T的

网友A:
初始位开关不可以?

网友B:
能不能先回原点后再走一步到初始位置才开始工作

网友C:
先确定你的基准点是原点还是初始工作位

网友D:
初始点不就是相对零点的一个点位吗,你回零后直接到这个点不就可以了吗,以后程序结束也停留在这个点。

网友E:
我把你这个初始位置定位待机位置,每次回原后走到待机位置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干涉!

网友F:
必须保证在回原点过程中无干涉,在回原点后运行到初始位置,从初始位置运行,循环完成停止在初始位置

网友G:
完全可以做到的.松下的不懂.三菱的我都是这样做的:开机先找原点,原点找到后再做个原点偏移到你的初始位置,然后清零.实际上这个初始位置才是原点.左右运动都是以这个0为基准.停机的时候直接回零就行了.

网友H:
你可以在程序里做到停止时就让它停止在零点位;还可以直接将原点移到零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