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三菱FR-E740-15K-CHT主板和FR-E740-2.2K-CHT主板通用

楼主:
三菱FR-E740-15K-CHT主板和FR-E740-2.2K-CHT主板通用吗?

楼主:
三菱FR-E740-15K-CHT主板和FR-E740-2.2K-CHT主板通用吗,我换后,报过流,是参数不对吧?请大师指点

网友A:
主板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参数上的功率,电流等参数不一样。可以试试修改功率,电流,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就咨询三菱客服吧。

网友B:
硬件一样,要改功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