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 32ES 程序问题?

楼主(2017-03-30):
谁能告诉我,图片里 D2 的值为什么会这样?浮点数除法也会出错?第一次遇到啥情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之前有显示D2的值(0.0282) 现出现K12.......... 乱码?

网友B:
更改一下监控数值类型即可……

网友C:
应用错误。先把k282和k10000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D:
应当不是乱码,只是未注意其表达为十进制数时的表现;可如3楼所说,观察浮点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