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三相电机的星三角启动中,可运用比较指令触发触摸屏的多状态输出。比如停止指示,星启动和角运行指示。

楼主:
触摸屏多状态指示灯设置,如:

网友A:
我一般传送数据过去,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传送 0 1 2等等代表不同的意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