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0):
富士280KW变频器频繁炸毁

网友A:
电压,电容,功率管寿命。。。。。

网友B:
只有拆开看什么原因烧的模块,还烧了什么东西,环境?负载情况?

网友C:
呵呵;使用9年,如果使用环境不怎么好,出现问题算非常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烧毁IGBT一相,直流保险,触发板,电源板,控制板。而且现场环境是在室内,不存在粉尘多,有2个空调24小时工作。重新更换备件后恢复正常。

楼主:
测量负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过电压正常,但不知是否存在瞬间冲击,势能反馈电网时,有谐波电流。

网友D:
建议你的电机做一下绝缘保养

网友E:
总电源断路器9年换过吗?建议拆开看下,是否发黑。。注意安全。

网友F:
9年了,同时频繁出现,这是环境问题引起可能较大

网友G:
环节的湿度也要注意

楼主:
谢谢各位讨论

网友H(2017-05-25):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谐波的问题,这个变频器工作时会产生相当的3、5、7次谐波,导致设备烧毁。请问你们在哪个城市,我可以帮你们免费做个谐波测试。全程免费。我的电话:18516288102.

网友I:
楼主,有结果了吗?有了结果公布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帖子

网友J:
对,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2018-05-17):
问题还在啊,变频器面板温度最高达到46度,电气房内空调计划更换。
近期还是频繁炸毁啊

网友K:
到了一定年限了,变频器最好做电源驱动板更换,这样还可以用几年

网友L:
检查电源质量,检查接地质量,检查尖峰和谐波吸收器件滤波元件的效能,铜排或者PCB有没有物理放电尖刺等等。还有高温情况下要降功率使用,具体看厂家手册。

网友M(2021-08-13):
遇到过,igbt插座氧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