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批量监视功能的运用和理解

楼主(2017-03-31):
看图一。我需要查找X0C0的状态为什么批量监视功能上我输入X0C0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的PLC程序上是存在这个触电的。
看图二。我不知道图2这张图表格怎么理解,谁能告诉我吗????
(是看软元件X0,然后后面代表X0F X0E这样类推的 吗 最后的那个数值又是代表什么?)
真心的感谢你们。。。。

网友A:
x0到xf,是一个字,总共16bit,后面是十进制的结果.就是前面二进制0100 0010 0011 0111的十进制.

网友B:
谁家PLC要说一下
X0C0---X0好理解,这C0什么意思,你试试X0C

网友C:
那是连续16位做一行显示,所以X0就是第一行最右边那个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家PLC要说一下
X0C0---X0好理解,这C0什么意思,你试试X0C
这个是三菱中大型的PLC,比如Q、L等,这些输入输出地址是按16进制的,所以会出现C等字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家PLC要说一下
X0C0---X0好理解,这C0什么意思,你试试X0C
这个是三菱中大型的PLC,比如Q、L等,这些输入输出地址是按16进制的,所以会出现C等字幕。
出现C也可以理解,楼主多敲个0是不是就出现了图1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家PLC要说一下
X0C0---X0好理解,这C0什么意思,你试试X0C
这个是三菱中大型的PLC,比如Q、L等,这些输入输出地址是按16进制的,所以会出现C等字幕。
出现C也可以理解,楼主多敲个0是不是就出现了图1的结果?
你太搞笑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很搞笑吗?不清楚才有疑问。
你看看楼主的问题,再看看你的回复,我吧认为说的是一回事。
请你直接回答楼主遇到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E:
可以用第三方监控软件,比如说Ibar,时间都有记录,很实用,正在学习中.

网友F:
不懂才来提问,你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嘲笑别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搞笑吗?不清楚才有疑问。
你看看楼主的问题,再看看你的回复,我吧认为说的是一回事。
请你直接回答楼主遇到的问题就好了。

你连基本的用户手册都不愿意去翻,却来这里指责我,你够这个资格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懂才来提问,你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嘲笑别人!

嘲笑的是那些连手册都不愿意翻的,却来瞎回帖的。

请仔细看帖以后再来装圣母好不好,嘲笑别人的会得2次贡献奖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搞笑吗?不清楚才有疑问。
你看看楼主的问题,再看看你的回复,我吧认为说的是一回事。
请你直接回答楼主遇到的问题就好了。

你连基本的用户手册都不愿意去翻,却来这里指责我,你够这个资格么?
哪里有指责的意思,楼主在问“我需要查找X0C0的状态”----既然提到状态,我认为就是一个点
他要某个点的状态,你给出X0C0的数据区
也许楼主设定的PLC根本就不支持到X0C0数据
所以我不认为是一回事

网友G:
看你的监控,程序里是不是把X0-X3F的数据MOV给D0-D3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懂才来提问,你可以不回答,但请不要嘲笑别人!

嘲笑的是那些连手册都不愿意翻的,却来瞎回帖的。

请仔细看帖以后再来装圣母好不好,嘲笑别人的会得2次贡献奖吗?
l楼主的提问中明确提到他的程序里有X0C0这个触点,你认为他的PLC不支持到这个数据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