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二极管

楼主(2017-03-31):
各位老师,两个48伏350w7.3安的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要加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A:
mbr20100的双肖特基二极管.20A100V.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二极管是怎么并啊?我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每个输出串一个避免高电压反灌吧

网友D:
开关电源内部输出一般都有防方向的二极管,你串后输出电压就会降0.7V,感觉作用不大,不如串保险电阻。

网友E:
开关电源,并不并无所谓吧,并了就增加无用功耗,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出来后,就有二极管整得输出电压,经过滤波就输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内部输出一般都有防方向的二极管,你串后输出电压就会降0.7V,感觉作用不大,不如串保险电阻。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在0.2~0.3

网友G:
为什么要并联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般开关电源要有输出采样,如果两个并联,不串二极管,基本就是电压高的出力,电压低的不出力

网友H:
最好是串个二极管相互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开关电源要有输出采样,如果两个并联,不串二极管,基本就是电压高的出力,电压低的不出力
串上二极管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