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刚买的ABB变频器用于一拖三供水的,每次到半夜报直流欠压故障,重新上电后回复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望各位指点

网友A:
注意检查夜晚时电网电压是不是太低,电网电压波动大造成

网友B:
坛子里以前好像有类似的贴子,可以查一查,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C:
107,406,407参数是多少?

网友D:
监测下对应的电源电压下半夜是否过低;

网友E:
是不是电网电压有波动。

网友F:
直流怎么会欠压呢 。输入是宽电压吧? 怎么影响输出呢?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G:
这个还真得半夜守着。

网友H:
估计半夜电压低了啊

网友I:
电网电压低了啊

网友J:
先看看406  407的记录再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