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想请教一下松下PLC最大负载功率是多大啊?

楼主:
晶体管输出类型的松下PLC

网友A:
一般单点是0.5A.
模块又有限制.

网友B:
请把你用的PLC详细型号先说明白,不要让别人猜测;
像FP0这种小体积的与FP-X这种同样晶体管输出,用的元器件不同,最大负载电流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是说最大0.5A,24V也就是最大只能是12W,,但是我看有人接14W的继电器也没事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接14W的电磁阀也没事,用了好久

网友A:
0.5A/回路,但是单模块,比如8回路,并不一定到0.5x8=4A.
你如果敢,用到1A也没事.你看看国产的插座,写的10A,你扒开它的线看看,看看它的铁片,吓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接14W的电磁阀也没事,用了好久
需要经常通断吗?如果是的,基本可以判定,寿命不长了~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想测试最大负载能力,不担心烧毁,那就放大用;
像三菱PLC继电器型的,标的负载是2A/点,但里面用的继电器负载最大是5A;

网友D:
0.5或者0.75a
一般都是加继电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只要负载是24V的,我都不用继电器转换,直接接PLC,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继电器转换,以前一个点0,2A用继电器转换还可以接受,现在还有继电器转换不理解!

网友D:
容易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只要负载是24V的,我都不用继电器转换,直接接PLC,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继电器转换,以前一个点0,2A用继电器转换还可以接受,现在还有继电器转换不理解!
1A的负载也直接接吗?

网友F:
小负载可以直接驱动,
大道还是加中继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1A的不接,我还没有接过大于0.5A的24V直流负载,开始我说的有点片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想测试最大负载能力,不担心烧毁,那就放大用;
像三菱PLC继电器型的,标的负载是2A/点,但里面用的继电器负载最大是5A;
说是5A,但是如果挂5W的电磁阀线圈,也撑不过两年,实践出来的数据

网友B:
呵呵;
能不能撑过两年,要看动作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