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7-03-31):
台达PLC   输出端Y5的电压时有时无,后来把Y5的接线柱的螺丝拧了一下居然就好了。

网友A:
接触不良。

楼主:
有可能不过这个PLC是去年八月份换上去的,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还会出现这种故障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使用过程中松动也有可能

网友C:
你拧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点松?

网友D:
你要相信它的质量

网友E:
安装后送动有可能!

网友F:
接触不良,使用中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很明显是接触不良

网友H:
设备运转有可能产生震动,这时虚焊,接线不紧的就容易产生问题了

网友I:
接触 不好,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J:
应该是你接线的时候没有扭紧,机器运转时震动,震动震松了!台达PLC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K:
幸好发现得及时 ,不然很容易烧坏输出继电器。

网友L:
有可能使用过程中振动引起松动而接触不良。

网友M:
螺丝不紧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不过这个PLC是去年八月份换上去的,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还会出现这种故障呢
如果是接线端子没有压接线耳,而压接的是多股的铜芯线,确实会出现金属之间产生的间隙导致的松动现象。

网友O:
接线端子没紧啊

网友P:
这个问题其实经常能够碰到啊    平常要多紧紧啊

网友Q:
接触不好